交换机电源维修实例与人分享

楼主(2015-06-10):
      一交换机开机不通电,拆机后,发现电源板保险已熔断,继续观察,300V电容有些鼓包,旁边的压敏电阻已炸开,更换了电容和压敏电阻,开机测试恢复正常!

网友:
这应该没有修完吧,后续的检查没有完成,原因分析了吗

网友:
这么简单就解决了?运气不错呀

网友:
保险都烧了,应该后继有短路啊。

网友A:
这是维修之前的图,板子已经修好了。

网友:
我想这是外面进电不对引起的吧,或者300的短路?有点鼓包不会短路吧!没看到不知道。

网友:
这应该是用不是多久

网友:
就这么简意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主的照片中没看到压敏电阻,楼主能标记出来吗?谢谢.

网友:
压敏电阻爆了,说明电压高了引起的电容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维修之前的图,板子已经修好了。

楼主运气真好,挣了一小笔吧,,,,,,,,,,,,,,,,,

网友:
市电过高引起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呵呵,就这样好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是很少碰到 一般是烧了好多

网友:
后极没有其它短路的,你真幸运

网友:
大神真多,什么都会指点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220v异常引起的

网友:
这个板的外像有点显示器的小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