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不清铁壳MOS管的G\D\S极是哪个脚

楼主(2015-06-10):
像联想B460\B470等等,CPU供电的上下管都是铁壳的,换又不好换;我也分不清它的三个极是哪个脚,哪位高手可提示提示下,最好是用图标示出来给我看看它的三个极,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用万能表测地。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下载这种的场管的PDF,不就知道了。

网友:
平时的场馆回测,这个就会了,直接看芯片的pdf,看芯片和管子链接的是那个脚就能分清了

网友:
看着图纸对着板测试

网友:
找个图纸对照着测量,多测几次就记得住每个脚位的极性了。

网友:
上管铁皮是D极,里面的有两个点,一个点粗点,一个点小点。粗的为S极,小的为G极

网友:
有PDF啊 看看就知道了 这个不难判断的

网友:
对照图纸测针脚

网友:
小的是上管 大的是下管
上管中间的小点是G级,大点是S级,外边4个脚是D级。
下管中间的小点是G级,两点是S级,外边4个脚是D级。

网友A:
随便画了下 你勉强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 只要对原件熟悉一点 都能猜到吧  首先d 肯定是最粗 或者面积最宽的  然后g是  然后测量ds   知道s后  g也就出来了

网友B:
我来告诉你真理:
铁壳MOS一般是 小管配大管,先说小管的:①小管的外壳 就是19V vin,也就是D级②小管拆下,里面有两个焊点,其中跟大管外壳相连的焊点就是S级③另外一个比较小的焊点就是所谓的 G级。
再说大管的:大管跟小管差不多,但是多了几个焊点:①大管的外壳也是D级,②大管拆下,里面有三个焊点,其中两个比较大的焊点,那是接地的,也就是S级,③最后一个比较小的焊点即是G级。
最后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
当你遇到不懂得的原件时,要多思考:就比如这个铁壳MOS管,管他是铁壳还是普通的,还是上官D级接VIN,上管S级踩下管D级,下管S级接地,剩下的不就是G级了。

网友:
你说的是上管还是下管,,上下馆的脚位不一样的,,说清楚我就可以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真理:
铁壳MOS一般是 小管配大管,先说小管的:①小管的外壳 就是19V vin,也就是D级②小管拆 ...

每个极说的非常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画了下 你勉强看看

感谢阁下画的图,非常的明朗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真理:
铁壳MOS一般是 小管配大管,先说小管的:①小管的外壳 就是19V vin,也就是D级②小管拆 ...

大的铁壳mos管是下管么?

网友:
我也分不清

网友:
整个外围是D 连接下馆D级或者地的是S    G级一般连到的是推动或者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