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一闪一闪

楼主(2015-06-10):
19的显示器刚开始是电源坏了,修好给客户,客户回去发现屏保再开机就一闪一闪,正常情况下用一点问都没。只要一屏保,问题又一样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灯管虚汗了

网友:
程序刷下程序试试不行在看看灯管和高压版

网友:
换个主机看一下

网友:
估计驱动板吧

网友:
如果是群康的屏直接干灯管 最好是从新焊接,别换,现在好多灯管太水了

网友:
是不是群创屏,上灯管虚焊

网友:
问题搞定了,不是灯管,换过输出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两天老遇到群创灯管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