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风扇怎么加油呢

楼主(2015-06-10):
后面标签撕掉后,圆孔是塑料封掉的,无法拆解啊,求指教,知道的朋友说说怎么搞呢
拆解

网友:
拆不看 不好加油的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换

网友:
加不了吧 看看有贴纸的一面能不能加

网友:
在中心钻个孔,然后用尖镊子把油滴进中心轴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是拆不了的 只能是换 不过可以试试4L的办法

网友:
这风扇也不贵,楼主还是换了吧。

网友:
油里面泡一下就OK。

网友:
七楼你真高,,呵呵
试试四楼的法子吧。其实换 要给也不贵

网友:
直接换算了

网友:
一般风扇中央有贴纸撕掉就可以加,这个看不清楚

网友:
加不了 洗洗吧

网友:
按四楼的方法就可以,与到过这样的,按四楼的法搞定。

网友:
润滑油直接用管子往轴心喷

网友:
能把磁芯撬出来就可以加,实在撬不开就只能把后面那个十字架弄掉了,这个孔基本没什么作用,可以随便弄掉,开了就看见轴了。

网友:
加油也管不久吧

网友:
钻孔是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
果断换新的

网友:
直接换吧 效果明显

网友:
这东西还加什么油,换吧

网友:
按四楼的方法

网友:
直接用烙铁烫个窟窿在加油,就好后面的十字架

网友:
加不了油的直接换,不然工厂会因你倒闭。

网友:
真想加估计只有锥孔滴油再封好

网友:
四楼方法试一下,不行就换吧

网友:
曾经试过钻一小孔然后用注射器注入。

网友:
我的用力拔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A:
中间的空里能不能

网友:
推风扇叶的磁铁部分底坐要保护好,应该可以拿下

网友:
反正不能加菜籽油,上次加了后面好久不用风扇都不能转动了

网友:
挖开来上油

网友:
再轴中心偏3毫米处锥个小孔,用注射针滴入应该可以。因为中心处可能有钢珠,是防止轴向移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空里能不能

不能,我看了,里面都是不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我看了,里面都是不通的

是不是一次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次性!!

有可能吧,现在只能先钻个孔看看里面的情况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吧,现在只能先钻个孔看看里面的情况再说吧

需要转孔,岂不是就基本报废了

网友:
这样的风扇还加什么油。。。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