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吧,显卡与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5-06-10):
联想Y510笔记本电脑,今天换了一个高压条,可是问题来了,按快关机键不好使,按NOVO键可以开机,重装了系统(win7),装显卡驱动后重启,有画面,但当进入系统时就是黑屏,切换了一台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我不是高手,请师傅们帮看看是什么原因。

关键是这台笔记本不装显卡驱动可以看到桌面。装上显卡驱动刚开机能看到画面,进系统时看不到,是暗屏。外接显示器显示都正常。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可以不 进去以后把显卡驱动卸载 安装官方的驱动

网友:
当初是什么故障?为什么要换高压条?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问题呢

网友:
焊接显卡试试

网友:
更新官方驱动就行,表示遇到n+次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后来装了个纯净版的系统,下载官网的驱动装了就好了

网友:
先排除软件试试

网友:
建议先查一下显卡的各项供电

网友A:
1、先软件--系统、官网驱动、注意电源管理驱动、显卡驱动、快捷键驱动
2、换的是否原装高压条?用点灯工具看看灯管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软件--系统、官网驱动、注意电源管理驱动、显卡驱动、快捷键驱动
2、换的是否原装高压条?用点灯工 ...

高压条应该没问题,因为刚开机时有LOGO显示,就是进入系统的过程中开始灰屏的

网友:
一样样换,换了就好

网友:
感觉上换原装高压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