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拿来一个明基笔记本型号s35装系统解压中死机

楼主(2015-06-10):
客户拿来一个明基笔记本型号s35装系统解压中死机,用ghos装xp,和win7都是能g进去重启解压中就死机了,装原版win7也是一样,内存和硬盘都换过还是一样,求助高手解答

网友:
先自己顶一下  在线等

网友:
硬盘都换了 拆下机器看看散热  看看是什么芯片组 有没有发热很大的芯片

网友:
每解压到一半就不动了,都是同样的位置  确定不是散热的问题
这个机器的cpu和桥都是bga的

网友:
显卡有没有

网友:
解压的时候 不打驱动试试

网友:
装原版win7是拿什么装的?如果是光驱的话,我后面的话就是不对的,我用U盘装过,每次装完就黑屏,怎么都启不启来,后来换了2个U盘装,第二个U盘装的就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好像是引导出现什么错误,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换硬盘试了吗

网友:
以前在论坛看到一个,案列!网卡有问题会导致系统到一半死机的现象,你可以去找一下网卡方面的原因

网友:
不用ghost,手动安装版试试

网友:
拆外设试下,不行就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亚桥,换CPU没

网友:
正在和客户沟通焊接风险,干桥和cpu

网友:
这种问题真蛋疼啊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装XP解压驱动时去掉芯片组驱动就OK了,要么就拔掉光驱正常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