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GN9000修坏了,求助

楼主(2015-06-10):
换尾插,结果不小心,把5V输入进来的第一个电阻弄丢了,现在不知道电阻多大,怎么补救啊

网友A:
找一块坏主板,同样看尾插5v连接的电阻,拆下来装上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B:
电阻应该是0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应该是0欧的吧

确定吗?那我直接飞根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块坏主板,同样看尾插5v连接的电阻,拆下来装上去不就可以了。。。。

我只有找块坏板子试试看吧

网友:
连起来看看吧

网友:
手上没这板,估计也是保险电阻。

网友:
从别的主板找,充电的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
结果怎么样楼主

网友:
那是保险电阻  飞线即可

网友:
学习了,以后掉了也可以飞线了

网友:
尾插那边大多数就是电阻或者电感   所以最好找一个0欧电阻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