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X750暗屏

楼主(2015-06-10):
开机后没有背光,19脚明暗度调节是0V,44脚背光开启是2.67V   。我给19脚飞线3.3V后,用适配器开机亮,用电池开机还是比较暗,而且不能调整亮度,求大家给我分析下,19脚和44脚正常电压是多少,如何吧亮度调节修好

网友:
看开关信号正常不

网友:
这不会是屏幕问题吗

网友:
你可以先接一个3.3V试试

网友:
电池开机很暗,是软件调节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