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LOGO后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5-06-10):
今天遇到一个G480开机显示LOGO后就掉电,进BIOS不掉,求思路或维修方法,有大神修好过没有

网友:
还能再开不????

网友:
有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刷 BIOS 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看看还掉不。

网友:
换电源,拆外设,注意USB接口。

网友:
这台笔记本进过水吧?多目测看看,有时候进水的地方不明显仔细看看,或是南桥进水了而且进的时间比较久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或换个cpu看看

网友:
刷bios 还有南桥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有问题不

网友:
外高有短路了。

网友:
PE会不会掉了?

网友:
经过大家的提醒和我,刷了N个BIOS还是不行,最终还是从淘宝买了BIOS才解决问题,现奉上BIOS让维修遇到这个问题的机友们捡个小钱,大家觉得行的话多给些我下载分,谢谢大家,鼓励我更多的发贴

U5

U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