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主板。跑DO 98 96 BIOS刷过

楼主(2015-06-10):
华硕P5P41T主板。跑DO 98  96  BIOS刷过  BIOS旁边822换过  还是不行 还是跑D0 98  96   求大神支招 小弟刚学  求思路

网友A:
换时钟芯片和边上的排阻。

网友:
LS给出了答案,你试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时钟芯片和边上的排阻。

时钟旁边有三个330排阻  和一个882  换哪个。

网友:
南桥下面的 IO附近的  BIOS旁边的  CUP到内存的822全部换一遍。故障仍然。下面是不是要换一下时钟IC和加焊一下南桥了。。

网友B:
先杀IO 再杀时钟 看看,估计有希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杀IO 再杀时钟 看看,估计有希望

加焊南桥,发现不行 手按一下,跑了  到D5  然后有一次到2R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手不按南桥不跑,以为没加焊好,又焊一次   上电后   还不如没加焊之前,板已废。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南桥,发现不行 手按一下,跑了  到D5  然后有一次到2R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手不按南桥不跑,以为没 ...

没有办法了,只有宣布 主板死亡,默哀

网友:
BIOS旁边的822测下 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南桥,发现不行 手按一下,跑了  到D5  然后有一次到2R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手不按南桥不跑,以为没 ...

P5H41的你说的这种故障我遇到好多次,,我也以为没有加焊好,因为有时候使命按住南桥还能跑过去显示,,加焊了好几次,还换了南桥,一个卵子样。。崩溃啊

网友:
其实我感觉跑了这些码跟南桥没关系的,但是GB的南桥又TM太爱坏。老师犹豫不定,最后都是直接修不了。

网友:
换条内存 刚刚我也是这种情况,换了第一根内存不行,后来又换了 就好了

网友:
为啥我换南桥就能好,换一个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