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开机几秒就重启(有时几分几小时)

楼主(2015-06-10):
发现待机usb电压5v不正常掉电会不会這问题?高手指教

1...Q13G 级3.4v D级1.02 S级 正常
2...IO IT8728F 67脚电压应该是多少呢?1.8V   3.3v
3...换了无效 晶震 LM324 刷bios一样

网友:
不定时掉电,比较难查。需要用到示波器,看各组电压波形是否正常。这个GIGA的H61本子,我之前修过一次不定时掉电的。加焊电源PWM解决,你试试。

网友:
ATXX24 POWER CONNECTOR    24个有补焊一样无效
...........这板子三年才到 就坏....(一天平均开5小时)

网友:
不定时掉电重启,估计是元件不良,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现在技嘉的H61是有这个通病  能显示,一会就掉电了,然后就是风扇转转停停,,过一会冷了开机又正常,,    有的是开机正常   一会就没有了,很快  差不多刚刚显示 后5秒左右

网友:
最近这种问题 的技嘉主板 保修回来,还是一样,返修了几次, 后来看他们技嘉售后搞过桥和IO,有助焊膏的痕迹,,前几天回来的,,装机 测试没有问题了,,我在想是桥的问题?????????加焊下桥试一试???

网友:
以后会修到了,多储备下知识吧,等待结果,楼主一定告知啊

网友:
待机下量测确时电压5v跟3.3v掉电(掉个2v一回拉回)....会不会待机电源那个出问题导致电压掉电重启(三极管二极管)    换了电源POWER一样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看下电容鼓包没

网友:
技嘉的这种板返修的特別多,而且修就不止一回

网友:
同样板子同样问题查不到原因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有些量不到点呀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加焊桥试,这也是本品牌主板的通病

网友:
上次碰到过一片加焊南桥搞好的

网友:
我这个也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电压都测过了正常

网友(2015-07-16):
电容都是固态电容,有没有修好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搞到头都大了

网友:
不好搞...io 桥加焊无效

网友:
有块一样的,直接折料了,正常的时候两个钟都不掉,不正常的时候15分钟左右。正常时进系统声音,网卡,usb全正常

网友:
加焊桥。应该可以

网友A:
这板子十多块都是这样,说下我搞的成果也许给大家有帮助:这板子故障现像基本就是开机风扇转就下就停,有时能开机,马上又重起点不亮,偶然能进系统用一个小时到二个小时启重起点不亮:测量各个电压均正常:所先刷过BIOS 换过CPU 上下MOS管电CPU管理芯片,换过桥,现象还是一样,现在没这种IO,定货换IO有结果在上传,
还有几块就是没CPU供电, 测IC无EN直接拆了Q18,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十多块都是这样,说下我搞的成果也许给大家有帮助:这板子故障现像基本就是开机风扇转就下就停,有时能 ...

反复重启的刷了BIOS好了,刚开始秒掉电的,加焊了一下桥,点亮了半个小时,结果今天又测。又秒掉,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较新,桥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小,怀疑供电部分不正常,就应着重观察。

网友:
可以试试加焊 各大芯片 先。     特别是CPU电管。

网友:
H61以上就搞不懂

网友:
谢.高手指点

网友:
这板子基本上没戏,90%不是桥坏!

网友:
会不会是RST排针漏电

网友:
柔测下    有全部量测电容无效(全固态)1会不会有管子坏了2还是那部份空焊3还其它.........谢高手再加油

网友:
我有两个版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高手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南桥不良,,,,,,

网友:
论坛里不是有认识技嘉RMA的吗,问问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板子,我们这边一般不修的,大多是桥坏,修还浪费时间

网友:
IO IT8728F触发脚75.72.71.76,技嘉的话加上31

网友:
主板图纸     请高手指教    谢..

主板图纸 GA-H61M-DS2_R2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