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7392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5-06-10):
V星主板MS-7392主板无复位,这个板子有没有通病?

网友:
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看看供电啊 要说V星通病的话都是bios

网友:
按时序查 供电 时钟正常么

网友:
供电时钟要正常先

网友:
不跑码先测一遍先吧……。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照时序来吧!!!!

网友:
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一步一步查供电,时钟

网友:
查下北桥和总线供电

网友:
有无CPURST#电压

网友:
无复位,要从哪里开始查啊。

网友:
这个是V星945GMZ的主板吧,,,,我手上也有一片

网友:
供电全部正常,就是没复位不跑码

网友:
这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啊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供电全部正常啊

网友:
这个电压在哪里啊?

网友:
要从图纸上去找

网友:
别想着什么通病,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