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L 刚学修电脑

楼主(2015-06-10):
刚学修电脑 有一片  华硕 P5QL 的主板不断无限掉电重启 拔了12V 就不掉了  需要从那个方面查起 求教

网友:
先软后硬 看看吧

网友:
CPU场管检查下

网友:
所有上管拆下来测一下!!  有没有击穿的,怀疑是你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查cpu供电,mos管,滤波电容,电源管理ic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从CPU供电查起吧

网友:
黑笔放CPU 供电12V   红笔 依次测CPU供电的上管的S级  谁短路 就拆了 那个上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开机上CPU就掉电,去掉就好,但是内存供电只有1V(2代应该1.8),换了个内存供电PWM芯片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正在学习中,暂时还没有到这个分析电路的阶段。

网友:
华硕的主板非常的难搞啊。。。

网友:
楼主在装嫩啊

网友:
确实有得问题得慢慢测

网友:
不会修的话就换主板吧

网友:
我的华硕P5QL—EPU主板在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再也开不了机。
检测开机针脚只有1.5V电压(电源第9脚到开机针脚之间有故障),南桥晶振有0.45V正常,忙碌一轮后,开机针脚电压回复到了3.4V,短接开机针脚也没有触发。
只好带电检测I/O芯片W83267DHG-A
68脚电压有变化,0至3.4V之间正常,67脚也有输出电压跳动(67脚发出开机信号给南桥)南桥正常情况下会反馈一个电压信号给73脚,72脚拉低电源14脚电压,实现开机。当我拿表笔去检测73脚的时候,嘀一声,开机了。
73脚接触不良,对焊脚加热后,正常开关机。第一次修电脑主板(死马当活马医),这样修复纯属偶然呀!

网友:
我也有一片华硕P5QL故障板,但是问题不一样

网友:
这句话有点邪恶?
应该解释一下,先软件,在硬件。哈哈

网友:
缺少供电,按时序修。。

网友:
先CPU  在时钟  在I/O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短路或者缺电压

网友:
肯定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呢,,,,先查场管 在差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那个断电后还能再开机么 能的话 应该就不是12V短路了

网友:
有些板不上CPU或CPU供电不对就会这样

网友:
CPU主IC旁边那个小三极管EN去掉看看有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