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0):
DELL 960不开机PS-ON没有电压开关开关针到I/O也没有跳变有人有
没,
不开机

网友:
我下个东西卡住了,扣了分却不让在下了

网友:
是不通电吗???按照时序修,找IO的pdf啊,

网友:
开关没问题吧,有待机的话,先测一下开关在按下时电压有没有跳动

网友:
开关没有问题,换了板子了,都正常能用,

网友:
我就是想修出来,还有就是PSON没有电压,到绿线也不通,我飞线过去加电就开没有复位

网友:
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