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SD-113T没有声间 声卡板都换了还是没有 系统里驱 ...
索尼VPCSD-113T没有声间 声卡板都换了还是没有 系统里驱动都是好的

楼主(2015-06-10):
索尼VPCSD-113T没有声间 声卡板都换了还是没有 系统里驱动都是好的 外接内接都没有声音 系统里面都可以调间就是没有外音出来 接耳机也没声音
没有声音

网友:
量一下喇叭有没有问题

网友:
插口了能有问题

网友:
到索尼官网打个驱动试试

网友:
没有声间?(间)貌似你用五笔输入法少打一个F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有可能好

网友:
都是骗分的 没意思

网友:
看看图纸修吧

网友:
换了声卡板 怎么可能还有问题 BIOS里面有没有设置 看看声卡板连接主板的排线 还有就是驱动了 看看声卡的供电有没有 开启信号 复位 都查一下 就是这个思路 还有别的什么吗?

网友:
按照时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