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孔不透

楼主(2015-06-10):
把焊锡笔放主板上时间长一点

网友:
没看懂,怪我读书不好

网友:
一边加热一边用细针通

网友:
时间长了传递到主板的温度也会高的

网友:
用吸锡器啊

网友:
风枪调到最大对着孔吹,一下就通了

网友:
上嘴啊,用力吹啊

网友:
加热焊点的同时用风枪吹

网友:
加热的同时用嘴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