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没声音是这个问题?,

楼主(2015-06-10):
今天接一台G580,客户描述是耳机,外接音箱有声音,但是自带喇叭怎么都不响,我看了下,驱动什么都正常。不管怎样,先装下系统看下,因为比较怀疑可能是驱动问题,然后重装然后装了官网的驱动还是一样,真是主板问题么?。于是开始搞硬件,先排除喇叭,然后看主板,因为有做联想的售后,所以找总站调了块主板,换上还是一样没外放,这时正好有一台G580拿来保修,于是一个个拆过来试,当换到这个音频小板的时候可以出声了,总算找到问题了,我觉得奇怪的RTS5178是功放IC么,声卡IC是cx20671吧,(RTS5178是在那块小板上,图纸上是没有的。)。。。。。。别外也是联想碰到一台好像是G510的,拿过来是耳机或者是音箱插进去外放和耳机同时出声,驱动,系统重装了也没用,后来是在音频设备里面设置了什么东西变好的。供大家参考下。

网友A:
是什么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啊  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什么问题啊

估计就是那个小板上的RTS5178出了问题吧, 因为我是直接申请那个小板给他换掉的。。原谅我的懒惰吧

网友:
整块都让换了——

网友B:
音频输出检测错误,换小板上的音频座子,一般能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输出检测错误,换小板上的音频座子,一般能OK的

嗯 , 我也怀疑是有信号反馈,主要是有现成的配件,就不爱去动脑筋了,累。

网友:
楼主在哪做售后

网友:
做售后还满爽的 有东西换 找故障要简单的多

网友:
音频接口有问题也会导至内置没有声音

网友:
有料板换  有时候查到毛病没料板才郁闷

网友:
先确认下喇叭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驱动电路有差别吧,导致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
因该是小板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插入耳机就有声音!

网友:
售后就是土豪,要什么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