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黑屏请高手指教点

楼主(2015-06-10):
开机液晶正常,开10秒左右闪几下就黑屏,液晶换过都是一样的问题,

联想E49独显11310-1 LSS-1.zip

网友:
外接有没有一样闪几下黑屏?

网友:
外置是正常的,笔记本液晶可以看到进系统,就是LED没有亮,可以看到桌面文件

网友:
接着换屏吧,其他型号的屏,确认完毕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个,大概5秒就黑屏,还没解决,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