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音频维修一点思路

楼主(2015-06-10):
Iphone4音频部分的维修

不管是修什么手机 什么故障 如果想要快速修好 都必须事先了解这个电路的基本组成,正常工作的状态有什么特征!Iphone4 音频部分主要由u62 u60 u70 u5 组成

u62--音频转换IC  u70-- 耳机控制 u62u70 主要负责几个模式相互切换(正常模式,免提模式,耳机模式)
U70-音频信号处理 u5--铃声放大

根据这些IC的作用 可以做出初步的判断
1:如果是铃声通话声都没有 那么检查U60
2:如果有铃声通话时某一种声音没有或者不正常那么检查切换部分U62 U70,
   比如有铃声 通话时没有送话 但是录音时是正常的 这个没送话的 很容易会想到送话器的问题 当然 这个必须先排除的 由于录音时正常可以判断送话器是没问题很明显是切换部分的问题  也就是说重点是U62
3:如果是通话有声音就是没有铃声跟免提 那么很明显 重点就是U5
4:另外iphone4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凭经验很难从原理图分析做出判断的就是 手机开机后滑开锁就死机 或者反应很慢很慢 甚至开机白苹果 无法进入系统 这个是由于U70 工作不正常引起 因为开锁时候会有“咔嚓”的开锁声音 如果把开锁声音关掉 那么此故障就没有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苹果手机  收益如何??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谢谢分享

网友A:
这本书看过了,还是感谢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看过了,还是感谢侈

哥们有PDF版么,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有PDF版么,求分享

有啊出钱就有了

网友:
什么书推荐一下,可以吗

网友:
手机原理一定要懂,懂了就好对症下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有PDF版么,求分享

点位和图纸都有,关键是原理你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和图纸都有,关键是原理你懂吗

😂 带楼主这样有分析的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