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从这里下载的图纸文件是*。BIN 结尾的,用什么软件打开呀。

楼主(2015-06-10):
如题,请教一下,从这里下载的图纸文件是*。BIN 结尾的,用什么软件打开呀。

网友:
是不是下载的是BIOS文件,搞错了哦

网友:
BIN是BIOS,你应该是下载错了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3D1&page=1
这个连接里面乐华电视的图 纸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4753&extra=page%3D1&page=1
这个连接里面乐华 ...

你要有编程器,编程器软件都可以打开,,,

网友:
用编程器打开

网友:
楼主用UltraISO软件可以打开

网友:
BIN是BIOS文件吧。

网友:
BIn文件是二进制格式文件,一般是BIOS文件。

网友:
那是BIOS程文件,不是图纸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