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X55C 版号X55VD MAIN BOARD REV.3.2 VGA附近RT8206L附近图片

楼主(2015-06-10):
求ASUS X55C 版号X55VD MAIN BOARD REV.3.2 VGA附近RT8206L附近图片

网友A:
怎么搞成这样滴?电容下没件但不能断开。连到PIN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成这样滴?电容下没件但不能断开。连到PIN17

奥,谢谢。客户机进水了

网友:
17PIN是5V一路的自举升压电路,掉点上方电容可以一头连16PIN另一头连17PIN

网友:
哇噻全是大神级别让我们小小白多学习学习

网友:
电容来着.........

网友:
有图吗,给我看看还掉没掉别的东西

网友B:
问下哪个五角芯片下面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有图就是好啊可以借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下哪个五角芯片下面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5角管下来第一个100K第二个1K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角管下来第一个100K第二个1K

谢谢了换了个电阻果然好了

网友:
板号3.2的有点位图阿   看点位也是一样的

网友:
来个bios被

网友(2019-11-09):
第一个回复大神级人物,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