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111T 进到桌面花屏

楼主(2015-06-10):
有没有朋友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进到桌面就会这样,没死机都能用。外接也是这样的情况!!!
没进桌面 什么都正常,装显卡驱动就会这样,不装正常!(是显存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呢)想确定一下

补充内容 (2015-6-11 20:36):
感谢大家的支持,最后换显卡好了!

网友A:
遇到过是显卡问题,重植和加焊都不行,换全新的。

网友B:
这种问题只能自己多试了。加焊和重植不行就换芯片。还不行那就算你运气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只能自己多试了。加焊和重植不行就换芯片。还不行那就算你运气差

刷过BIOS 加焊过显卡,就差没重植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是显卡问题,重植和加焊都不行,换全新的。

情况是差不多吗?

网友C:
显卡芯片的问题,重植不行就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芯片的问题,重植不行就的芯片

看来要换芯片的节奏啊

网友:
加焊显卡看下,不行换一个。要不就是显存了
内存就时也会发生这种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在一台ACER的机器上有遇到过,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只有换来试了

网友D:
之前也有怀疑是显卡问题,正好有一张一样的屏,换上去好了,

网友:
差不多,都是1CM间隔竖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在一台ACER的机器上有遇到过,这个是屏的问题,

外接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有怀疑是显卡问题,正好有一张一样的屏,换上去好了,

外接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E:
上次换俩都没好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外接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换俩都没好

现在的芯片 不敢说啊

网友:
只能试试了,英伟达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