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开机不显 求大神

楼主(2015-06-10):
联想E420开机电流1.2左右 再按开关跳到1.4 刷过BIOS 集显供电上管和芯片被烧 换了一样不出集显供电  求大家指导

网友:
还显卡吧,鉴定完毕

网友:
还有个T410开机掉电 有时能进系统用10分钟 有时开机就掉 然后重新开机0-8 CPU电压0-7 显卡和CPU很热了 风扇也不转

网友:
查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
光看你的头像了,换个U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了U的 内存应该是过了的  显卡是灌胶了的 不想轻易弄 我也在考虑弄显卡了

网友A:
我有主板,价格便宜,要的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主板,价格便宜,要的联系,,,

咋个联系 留下犯罪证据

网友:
先加焊.好确认.温度不用太高 加热到150度 等约20秒

网友:
芯片外围有问题吧。

网友:
T410已经弄好了 找别人弄了晓其得是囊唉弄好地 只能怪自己当粗学艺的没去基地

网友:
烧了集显的,先换个CPU

网友:
查一下显卡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