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147不跑马?刷了BIOS/就是死活不跑马

楼主(2015-06-10):
、客户说第一天没关电脑、第二天起来开机没显示了?求助大神

网友:
建议楼主送修

网友:
说出这样的话 你觉得我是干嘛的 、  靠 灌水啊

网友A:
不显示情况很多种,能说具体点么,什么芯片组等

网友:
你提的问题太抽象,没有办法帮助你。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详细一点么  具体一点

网友:
有试过南桥了吗

网友:
加汗了 没用

网友:
电流多少?供电都正常?供电的PG正常吗?复位有无?

网友B:
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不 PG信号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情况很多种,能说具体点么,什么芯片组等

英特尔英特尔英特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不 PG信号之类的

cpu复位都有了啊

网友:
cpu有了复位 就开始寻址了  那就得用示波器了  不好修了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吗?CPU供电,显卡供电

网友:
你这发的是什么啊,

网友:
顶一顶顶一顶顶一顶顶一顶顶一顶顶一顶顶一顶顶一顶顶一顶顶一顶顶一顶

网友:
CPU复位有了,楼主没示波器的话就别修了,再修就浪费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英特尔英特尔英特尔

用示波器看下ADS#有下拉没

网友D:
客户因为一晚没关机而第二天开机不显,这现象很多是显卡或U发热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ADS#有下拉没

哎  没有示波器啊  我也知道啊  ADS寻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因为一晚没关机而第二天开机不显,这现象很多是显卡或U发热损坏。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