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出现断电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6-10):
主板出现断电重启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维修人员吗?台式机主板?手机主板?笔记本主板?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原件老化出现问题了,而且多是通病。

网友:
散热检查了么

网友:
是什么型号?

网友:
要不电压没出来,要不后级有短路。

网友:
有没有芯片过热?

网友:
台式和笔记本或许不太一样,或许散热不好是同点

网友:
太笼统了   没法回答

网友:
问题很多,不好找

网友:
鬼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板,直接换了吧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硬件出问题了,系统自检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