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7392(G31P)

楼主(2015-06-10):
V星主板MS-7392(G31P)
今天遇到一怪板子,上英特尔双核CPU先是没有CPU供电然后过了几秒,CPU供电就有了。就是不亮。在换个奔4的CPU就亮了,关机之后板子就点一下就灭,只有换双核的CPU再次过几秒,再换奔4的才可以点亮,
   有那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我第一次遇见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挑CPU的板子

网友:
修到过G31 ECS的板子是给CPU和北桥供电的一个1.5V电压偏高会这样

网友A:
要么就是CPU座子空焊或阻值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是CPU座子空焊或阻值偏大了

现在又不行了,现在没CPU供电了,,看图纸,电源管理芯片供电、VID信号有高低电压,EN脚电压也正常了,  换了IC也没好

网友B:
这现象还真挺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现象还真挺奇怪的

现在每次触发前,要同时触摸下电源管理芯片,才有CPU供电。
大神这个怎么修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刷了,  还是不行呀,最终还是CPU没有供电!

网友C:
又是疑难杂症 要慢慢研究  慢慢修,,

网友:
这现象检查BIOS
这现象还真挺奇怪的

网友D:
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换了,不气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疑难杂症 要慢慢研究  慢慢修,,

嗯, 自己在琢磨琢磨,不行的话,就脚换板子把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块7599的板子,,,管理费用芯片那里神经病,,还嘶嘶响,,扔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