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加电掉电的通病

楼主(2015-06-10):
机型:E40
故障:加电到0.25-----0.5左右掉电
解决方法:此次纯属意外,连续开了很多遍以后,居然固定在0.5几不掉了,量供电,发现CPU供电 没有,内存底下有个6脚小场管,是1.5VSUS转1.5CPU的,发现居然只有0.15的电压,1 2 5 6 脚的电压只有0.3几的电压,量1.5VSUS大电感正常啊,看图纸发现有个PF10的保险,找到一量,无穷大,量保险后级阻止正常,直接短接上电,电流起来了,,搞定。赶快找到以前一块换下的板子也是同样的故障,一量也是无穷大,看来这是个通病吧。
总结:以前的那块主板也是因为掉电换下来的,瞬间掉电的比较麻烦,换了南桥,所有的PG断开都无济于事,以后掉电可得注意这些转换的小供电了

网友A:
这E40机器认真查保险可以修好很多机,PL5开路和PC107短路都修过几台

网友:
后面没有短路只有保险坏,这个真的只是个意外。。。

网友:
上一次的板子是直接换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40机器认真查保险可以修好很多机,PL5开路和PC107短路都修过几台

这么简单,这是送钱的节奏呀

网友B:
刚刚弄个 E40开机1.2不亮 加焊显卡OK  结果报230不修 TMD果断拆2个电阻 开机不亮 修个鸡毛啊

网友:
6楼的加焊显卡还能报到230呀?什么地方呀

网友:
E40问题多啊,显卡,铜管,保险

网友:
不错啊,一下子修好两个。遇到过。

网友:
厉害,思路真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弄个 E40开机1.2不亮 加焊显卡OK  结果报230不修 TMD果断拆2个电阻 开机不亮 修个鸡毛啊

这显卡打有黑胶的。楼主是用有铅曲线加焊的吧。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个E40也是没CPU供电 以前被修过 上家换了个三极管 焊工太差了 把三极管焊坏了 我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 通病太多了·

网友:
这样的通病,有时真的不容易发现!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

网友:
此类维修看起来简单,却需要细心的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这两天给个E40搞死掉,系统装一半老死机

网友:
E40掉电是这个问题那还真没有遇到过,下次修到在说

网友:
联想的机子问题多

网友:
特大喜讯!E40新通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4648-1-1.html
朋友一看你就没关注我!

网友:
E40问题多啊

网友:
掉电的机子有时候不好修哟

网友:
hm65的扳子都要有个1.5V才会亮机哦我也修到过

网友:
这板子一般只要显卡问题都不想修的  其他故障碰到的比较少

网友:
先收藏好了,以后待自己用

网友:
联想机子问题多

网友:
这么肩带  风扇也爱坏

网友:
只要修好都能长经验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C(2020-10-24):
大佬给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