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通病

楼主(2015-06-10):
     拿到客户一台机器,插测试卡不跑码,测量供电发现L57只有0.6V左右,显然不正常,正常应该为1.5V 查图由RT9218提供,测量芯片:11脚5V,1脚5V,2脚0.6V,4脚无电压,5脚2V左右,12脚0.35V,13脚1.7V左右,14脚只有0.6V,遇到这种情况换芯片无果,直接换更换Q4

网友A:
5脚是什么信号?应该维多少V才对啊?

网友B:
这个是PCH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是什么信号?应该维多少V才对啊?

5脚输出 的是驱动信号,其输出电压应该是大于S级输出V FSBVTT总线电压4.5V以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PCH的供电?

1.5V是PCH供电,其这里VFSBVTT总线供电由1.5V经过Q4转换得到输出经同一个芯片RT9218控制工作。

网友:
这里故障应该是Q4本身不良造成DS之间正常阻值变大引起VDDQ输出电压偏低。

网友C:
上次换了芯片没好,以前以为5脚2V多就是正常。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
这样就能通病啊!lz您修好多块了啊!

网友:
修得不错,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换了芯片没好,以前以为5脚2V多就是正常。还是楼主厉害

5脚是2V多的话,FSBVTT总线电压应该一般不会产生输出,即Q4本身处于截止状态,没有满足G级导通电压大于S级输出电压4.5V以上饱和导通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换了芯片没好,以前以为5脚2V多就是正常。还是楼主厉害

5脚输出2V多,可以查下RT9218工作条件情况,即11脚VCC和9脚FB供电,在确保Q4没有击穿短路的情况。

网友:
这种是pwm 通病 不是板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