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南桥通用的有?

楼主(2015-06-10):
如题,问下G480南桥E224B516  与HM65是否通用?知道的,望告知,谢谢

网友:
不通用的。

网友:
应该不能用的吧

网友:
这肯定不行来

网友:
你试过了吗
有的板三代桥可用二代换

网友:
买不到吗。找料板拆呢?
实在都没有的话,你可以试试,脚位应该一样。就是能否用不确定了

网友A:
谢谢大家,找个试下先,有结果回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找个试下先,有结果回头说

坐等结果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不通用的,买了新桥

网友:
应该不通用的

网友:
解决了没?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确实没有换过

网友:
不行试过呢点不亮

网友:
楼主还真试了下  一般能买到的 就别这样做了   小心烧板

网友:
有结果告诉一下大家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