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触发,成功修复

楼主(2015-06-10):
图片不会发,不知道在哪里上传
拿到主板不触发,量待机,都正常,直接干了I/O。
故障依旧。
H61的桥经常坏,我干完I/O不好,直接干桥。
嗨,干完桥还是不触发。
无语了,1个桥都是70多块
花了这大的成本,一定要修好,就去找个好板,对照量I/O的每个脚。
量到I/0的102脚,发现问题,好板是没有电压,但是我这个板子有3.3V。
图纸发现,这个信号是到CPU座子的,在装上CPU是接地的,不装CPU是500左右的值,
我装上CPU量,阻值没有变化,怀疑断线了,直接跟线,跑到班组长背面,内存槽边上断线。
把线接好,开机一确正常。
终于修好了
总结了下,修这板子还是不能乱杀桥,没有量到问题千万别乱杀,增加成本,这个信号就是检测主板上面有没有CPU的,主板要有CPU才会触发,没有是不触发的。
欢迎朋友们多交流。个人经验。

网友:
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个人感觉跑线是个费神的事,有时候没图纸的我都要把某个元件拆掉,因为挡着线路走向。

网友:
断线不是好找的活啊

网友:
以换IO,又干桥的,有钱就任性呀

网友:
最基本拿到主板要看看有没有明显烧毁或掉件再测试

网友:
手上备品丰富才这么任性

网友:
楼主非常泪海 佩服佩服

网友:
观察要入微,这个说得简单做的太难

网友:
sm 什么EC 型号是多少 102脚?

网友:
楼主是通杀专家……不行就杀……

网友:
都是利害人物呀。

网友:
H61很不好修了

网友A:
修这个板子报价100块,才换桥的,I/O是在华硕主板上找的,只是对换了下。

网友:
这个板子今天才修到,不过不是你这个故障,给楼主赞一个,6系列有的不上U是不上电的!

网友:
花了这么多钱修好一块主板,肯定就不会亏了

网友B:
今天修到一个华硕H61 R2.0大板  不上CPU不触发,,因为没有CPU   所以打电话给客户说  主板不通电   客户说能通电就是不显示 ,后来带了CPU过来, 能开机,原来华硕的H61不上CPU不触发  一直维修技嘉的  不装CPU也可以触发,,,很小修华硕的。。。

网友:
想问一下,对了多少个脚才对到102脚的?

网友:
不触发的话就按照主板开机时序来找问题啊vccrtc、rtcrst、vccsuc3_3、 rsmrst、pwrbtn

网友:
如果你知道他是接地的,那么在你跑的线路中找个合适的地方直接飞线接地,可行么?

网友:
有个好板量就是好修点

网友:
有钱任性啊,不行就换。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
感觉成本有点高

网友:
H61主板没碰见到桥坏的,你们呢?

网友:
这个板子修死人哦,不过还好,报价100,桥是好的,值下球可以再用。总之不亏,下次修这板子有经验了。不会修这累了。

网友:
102脚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厉害啊。IO什么型号?品牌机不好修,值得我们多多学习

网友:
我的电压都正常  做了一个南桥 还是不行   郁闷

网友C:
这个断线很少,应该是刮破的呵,

网友D:
H61的主板是大部分是因特尔的吧 桥也很少坏的 还是要靠洞察力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断线很少,应该是刮破的呵,

不是刮破的,没有一点刮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的主板是大部分是因特尔的吧 桥也很少坏的 还是要靠洞察力 楼主辛苦了

H61的板子,个人感觉1线的桥坏的少,2线桥坏的多。

网友:
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传个图就可以让你们看看,断线的位置了

网友:
气势压人啊   LZ很厉害啊  上来就IO,,,桥    我都不敢想哦   连个BGA都没有的哦

网友:
华硕的板子基本都要上U才通电,现在修板子难混,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挺好的!!

网友:
看着好累 没图没真相

网友:
H61不上CPU是不触发的,,,以前不知道,,,修死人。。

网友:
你这块主板维修成本不少哦.

网友:
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个人感觉跑线是个费神的事,有时候没图纸的我都要把某个元件拆掉,因为挡着线路走向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昨天刚好也修到一片,不过内存,SPD 背板烧断线,一烙铁补好。

网友:
对头,还是不能瞎干

网友:
楼主照这样修下去,会修死很多的,没有基础,主板很不好修的

网友:
现在的U也控制着开机电路,

网友:
修机子还是要有思路,不然像无头苍蝇,到处碰鼻,还增加维修成本。那样就失去了维修的意义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这都能发现,厉害啊

网友:
觉得楼主真有耐心   对照IO脚这么来查     现在台版真的不好赚

网友:
留着,看看能不能遇到一样的板子

网友:
值得我们借鉴 谢谢

网友:
断线都能找到,,俺佩服,,断线处肉眼能看得到吗?

网友:
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断线什么的不太好找

网友:
断线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板子报价100块,才换桥的,I/O是在华硕主板上找的,只是对换了下。

I/O是什么东西啊,我是小白,请说详细一点!

网友:
楼主 bios文件呢 我需要呢 ver1.0的!

网友:
一个个都是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帖子

网友:
楼主为了修好这个主板,够下本的啊,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楼主发个图纸来研究一下,ljrmm@QQ.com

网友:
还有就是这板是什么IO?

网友(2015-07-10):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到一个华硕H61 R2.0大板  不上CPU不触发,,因为没有CPU   所以打电话给客户说  主板不通电   客户说 ...

我也试过,那时候还想,泥马呀,新板子都会坏,真倒霉,没想到一上U就好了,呵呵。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图纸也要上啊。

网友:
感觉跑线好难哦,

网友:
1155针的主板以后坏得比较多了,这方面的资料少之又少,

网友:
H61主板难搞

网友:
这个其实是个简单故障,但我也和楼主一样费过一翻功夫才修好,后来再碰到,就直接测102脚先。

网友:
学习了,没注意过这个.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H61的接触少,不上u点下开机键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看了各位的帖子终于知道,有的H61不上U不触发,就是不知道上假负载会不会正常触发

网友:
呵呵,涨姿势呢

网友:
都是io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