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revery 能把分区后覆盖的数据找回来吗

楼主(2015-06-10):
客户一个盘,自己重装系统把整个系统装成了1个分区,并且系统已经重装了。现在用Easyrevery的话,后面的分区后能恢复的来。第一个分区。就找不到了。

网友A:
用DISKGEN 就可以恢复分区表, Easyrevery 这个恢复不了分区表吧

网友:
没有备份分区表,可以恢复分区表吗?

网友B:
覆盖了,估计即使恢复出来打开也是乱码

网友C:
你是想找回数据还是找回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 就可以恢复分区表, Easyrevery 这个恢复不了分区表吧

我现在用Easyrevery 可以找到分区。 DEF盘都可以找的回来,数据也都有在,就是C盘重装系统后就没了。找不到C盘的分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覆盖了,估计即使恢复出来打开也是乱码

那这样子估计就没招了,只能把没有覆盖的先弄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找回数据还是找回分区?

就是要找回CDEF盘的数据。Easyrevery 找回来的目录都有在,有些软件好像找回来目录都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要找回CDEF盘的数据。Easyrevery 找回来的目录都有在,有些软件好像找回来目录都没了

目录有,那里面的文件都能正常打开吗?

网友:
重装过系统估计覆盖的也是C盘,后面应该是完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目录有,那里面的文件都能正常打开吗?

都可以正常打开。原来4个分区,被重装成1个分区,。原来的C盘数据没了。其他盘的目录还有文件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正常打开。原来4个分区,被重装成1个分区,。原来的C盘数据没了。其他盘的目录还有文件都是正常的

嗯,我猜也是这样的结果,正常的,覆盖的就是C盘,其他盘没有被覆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我猜也是这样的结果,正常的,覆盖的就是C盘,其他盘没有被覆盖

覆盖了不知道拿到专业做数据的地方能恢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覆盖了不知道拿到专业做数据的地方能恢复吗

这个不好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原来C盘的东西一点都看不到吗?
还是能看到打不开?

网友C:
从技术角度来说是可以恢复出来的,如果重做系统的数据刚好覆盖了原先数据所在扇区的话,就恢复不了。不过那个几率很小的,一般之装个系统的话,应该能够做出来的成功率在90%以上,可能有些会出现乱码,但几率不大。所以从客观角度说几乎是100%可以提取出来的。不过你要找专业做数据恢复的才行。防止一些误操作。你很能要花点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技术角度来说是可以恢复出来的,如果重做系统的数据刚好覆盖了原先数据所在扇区的话,就恢复不了。不过那 ...

重做系统。我现在用软件是C盘我自己没办法恢复。其他盘都可以找回来

网友C:
你是做完系统之后就成一个区了是吧   分区找回来了   你的数据还在吗  D  E  F盘的数据都找回来了吗   如果没找回来就需要第三方软件了  那个是需要点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完系统之后就成一个区了是吧   分区找回来了   你的数据还在吗  D  E  F盘的数据都找回来了吗   如果 ...

D/E/F分区找回来了。数据都有在。好像有一些视频打不开。不知道是不是分区之前就已经损坏了的

网友:
这情况除C盘外。手工写的话 数据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你多试几个软件,可以恢复多点,但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