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9ACBZ八角芯片,急急急

楼主(2015-06-10):
型号6609ACBZ八角芯片,有什么其它型号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A:
哪里的??什么主板上的,干什么用的啊,没有听过啊。只见过UP64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什么主板上的,干什么用的啊,没有听过啊。只见过UP6465

技嘉主板上的,控制CPU供电的八角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