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航嘉磐石400电源故障

楼主(2015-06-10):
平时这电源没怎么出过大力,就带一个集成小板子,办公用的,前些天使用中突然自动掉电关机了,无法再启动。后拔掉电源线重新插,又可以使用,使用几天后,现在是如果拔掉电源重新插也不一定能开机,即使开机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自己就掉电关机了,就再也开不开了,现在插拔电源还有一定几率可以开机,但是使不住多一会就掉电关机了。

拆开后电源板上一个电容貌似鼓包了,电阻附近电路板为什么烤焦成那个样子了?请大师指点小弟维修,谢谢

网友:
先把鼓包的电容换掉在试试

网友:
换了电容  ,不行就不用折腾了吧

网友:
你是干这行的吗?电容鼓了按下去,我也是醉了……

网友:
我有个磐石500,也是这个电容爆了

网友:
电容爆浆了,你给按下去就能好了,先换个在说其他的,

网友:
按下去那不是临时糊弄自己么,也是看不清 按按看,按下去看出来明显是十字哪里开口了嘛。我在想换电容还是连电阻都换掉。死马当活马医吧,磐石电源这是400的我遇到的第二个坏的了,真的质量很次。

招聘一师父远程指导维修,经常会有点电器需要修,拿出修又不够成本的,需要零件的朋友也可以留言,互相帮助找零件

网友A:
又发现几个电容 棕色 挺高的 顶部也是鼓起来的 有一个好像也有液体干了的粉末样东西  是不是鼓包的就是代表要坏或者性能下降了

网友:
先换电容吧!然后再试试

网友:
看线路板颜色就知道此处温度不低啊!电容正好在附近,鼓包太正常了。

网友:
要换电容的,再查查跟前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发现几个电容 棕色 挺高的 顶部也是鼓起来的 有一个好像也有液体干了的粉末样东西  是不是鼓包的就是代表 ...

鼓包就不能用了,必须换掉............

网友:
楼主 先把坏的电容换了先

网友:
变色的电路板上元件必须拆下来用小刀清理焊脚,然后上锡,插件再焊好。

网友:
这破电源台难拆了 都有胶固定的,换个最严重的那个2200UF 10V 的电容后工作正常了。凑合用吧,坏了就不修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以后还有各种问题请教

网友:
我真醉了,自已用的话就把板子上的电容都换了吧,电源输出不好有很大机率一并也把你的主机一块升天

网友:
这直接换个电容啊

网友:
见到鼓包的电容,果断把它咔嚓了!不管是轻微鼓,还是严重鼓!
要不然滤波不良,输出电压不稳定,把主板给你GAME over了,你后悔就晚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外观有问题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好的嘞 听大家的都换掉 器中发电子市场买去咯

网友:
太坑了吧  鼓包了给按下去  这个本来是明显的故障结果变成了隐蔽的故障了,你自己知道还好 要是哪天给人家修 估计人家要费一部分心了

网友:
换了电容再说!

网友:
              电源使用时间长了,除元件本身老化,工作环境温度高也是电解发包重要原因。修好后检查风扇性能,或直接换个新的,改善其散热条件。

网友:
这个品牌的出品还算可以的,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想耐用点,可将此电源所有输出滤波用的大电解电容全换,最好是正品日系电解,几块钱就够了。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凡是这种电源有鼓包的电容必须要先换了,即使能用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电容鼓了按下去,我也是醉了……

网友:
鼓包电容最好换一组,不要只换一个,使用查查附近二极管和MOS有没有坏

网友:
电容只要凸起来,就是坏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5VSB先吧,有的话再进一步检查7500的各脚电压

网友:
直接换电容,好的希望在9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