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G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6-10):
ACER V5-471G 不开机维修
接到此机 上电源 待机电流0.006a
按开关 电流跳到0.02 维持2秒 掉电到0.006
开关电源灯不亮
拆机 查RT8223工作条件
VIN 19V
测量3D3V_AUX_S5 5V_AUX_S5都有
3D3V_PWR 5V_PWR没有
由于不知道这个机型待机有没有3-5V 所以查时序

发现在3-5v出来之前还有几个信号要出来
不管他待机有没有3-5V 先查前面的信号再说
实测S5_ENABLE为0V
+3.3V_RTC_LDO 3.3v
+RTC_VCC 3.3V
+PWR_SRC 19v
PCH_RTCRST#这个信号要说说了 找遍了图纸也没看这个信号在哪里
其实这个是图纸设计师偷懒了。。。
PCH_RTCRST#这个信号其实应该拆分为两个信号RTCRST#和SRTC_RST#这样才对

这两个信号是RTC_AUX_S5经过两个电阻而来
RTC_AUX_S5就是+RTC_VCC
实测+RTC_VCC 3.3v正常
测量R2115 两端3.3V正常
测量R2116 两端发现问题 一端3.3 一端只有0.9v
拆下R2116测量阻值 20K正常 装回去
剩下的要么南桥坏 要么C2104有问题
好吧 让我们从简单的开始 直接拆掉C2104 测量电压3.3v正常了
OK 补上电容 开机 电流上去了  修好
PS:这鸟机子待机确实没有3-5v 只有EC发出S5_ENABLE才会出3-5V

附图纸 Wistron_Husk-Petra_UMA-DIS_11309-2_(husk_nvidia_-1_ec_20120305)_Acer V5-471G

网友:
修的很细心,很有耐心!分送上

网友:
时序图那边已经标出来了  3  5 V是要 S5 enable去开启的

网友:
真正的电容就是哪个电容坏了吗

网友:
设计师 偷懒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不错

网友:
小白来学习经验

网友:
原理分析的很好啊!故障定位也颇准 !

网友:
我也有台  故障不太一样  刷BIOS好了

网友(2017-05-15):
怎么这种电容都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表述的很详细  很方便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方便学习,加分

网友:
哎呀,过了时效,不能加分了

网友(2019-10-07):
楼主这个理论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