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台式计算机ATX 开关电源主要故障

楼主(2015-06-10):
针对台式计算机ATX 开关电源主要故障,从ATX 开关电源的结构特点及基本工作过程分析出发,根据多年教学和维修经验,提出了通过对关键测试点波形和参数的检测,确定故障范围,对故障范围内的易损元件观测判断,能很快找到损坏元件,快速修复开关电源的新方法,对计算机维修人员和教学、自学人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应用价值。
  由于ATX 电源便于实现计算机的远程控制和唤醒,近年来应用比较普遍。ATX 电源电路结构较复杂,各部分电路不但在功能上相互配合、相互渗透,且各电路参数设置非常严格,稍有不当则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台式计算机电源电路故障在计算机故障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大多数计算机用户和维修人员,对其结构和工作过程不熟悉,遇到与电源有关的故障不能准确判断是哪部分电路的故障,哪个元件的故障,有时不能确定电源故障或是主板上其他电路或设备的故障,给计算机的使用和维修带来一定的困难。笔者根据多年教学和维修经验,总结出关键测试点检测和易损元件观测查找故障的方法,即对故障现象的分析确定关键测试点,通过对关键测试点的波形和参数的测试,可以快速确定故障范围,通过对故障范围内易损元器件的观测, 能很快找到故障元器件,更换元件修复计算机电源。
  1 ATX 开关电源的特点及工作过程
  台式计算机ATX 开关电源是独立的单元电路, 由待机电源电路和主电源电路两部分组成。与AT 电源不同,它取消了传统的市电开关, 主机关机并为彻底断电,+5VSB 电源仍然存在,依靠+5VSB 控制信号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断,实现开闭自动管理和远程唤醒通信联络。主电源电路只有主机开启, 主电源电路被唤醒时才开始工作, 主要输出+3.3、5、-5、+12、-12 V 5 种直流电压, 通过多组电源输出插头与主机连接, 为计算机提供各种优质的工作电源, ATX开关电源结构如图1 所示。

图1 ATX 开关电源结构
  待机电源电路采用单管自激振荡方式,不管主机是否开启,只要接上市电电源,它就开始工作。300 V 直流电压同时加到主开关管、主开关变压器、待机电源开关管、待机电源开关变压器。由于此时主开关管没有开关信号,处于截止状态,因此主电源开关变压器上没有电压输出。由于待机电源电路设计成单管自激式振荡方式,300 V 直流电加到待机电源开关管和待机电源开关变压器后,待机电源开关管立即开始工作, 在待机电源开关变压器的次级上输出二组交流电压,经整流滤波后, 输出+5VSB 和+12 V 电压,+5VSB 加到主板上作为待机电压,加到主机的开机电路,+12 V 电压专门为主控IC 供电,主控IC 一旦收到唤醒信号PS-ON, 控制IC 内部的振荡器即开始工作, 输出控制信号到主电源推动管基极,推动管导通, 推动变压器中产生开关脉冲送到开关管基极,使主电源开关管导通, 主电源开关变压器便产生高频脉冲信号, 开关变压器次级线圈中的高频脉冲经过整流滤波和稳压,得到+3.3、5、-5、+12、-12 V 5 种直流电压。主机接到关机命令后,控制IC 内部的振荡器停止工作,主电源推动管截止,开关管截止,主电源电路停止工作。但此时待机电源电路仍在工作, 便于远程唤醒控制, 仍在消耗电能, 功率约为10 W。从安全和节能的角度考虑,如果计算机长时间不用也不需要远程唤醒时,建议切断市电电源。
  2 ATX 开关电源的维修技巧
  2.1 确定电源故障或是主板上其他电路或设备的故障
  通过对ATX 开关电源的脱机检测, 可以判断是电源故障或是主板上其他电路或设备的故障。
  2.1.1 空载检测
  将ATX 开关电源从主板上拆下,接上交流电源,将电源绿线与黑线短接,强制启动电源,若电源风扇能转动,则ATX 开关电源基本正常,再测试其负载能力,进一步确定是否是ATX 开关电源存在故障。
  2.1.2 负载能力检测
  将CPU 从主板上拆下,安装上假负载(避免损坏CPU),接上废旧硬盘、光驱等负载(不能是坏的),开机测电压是否正常,若电压不稳,则电源负载能力差,则是电源故障,重点检查滤波电容、开关管等,若ATX 开关电源负载能力正常,则ATX 开关电源正常,是主板上其他电路或设备的故障。
  2.2 +300 V 直流电压产生电路的维修
  220 V 交流电经过第一、二级EMI 滤波后变成较纯净的50Hz 交流电,经全桥整流和滤波后输出300 V 的直流电压。若市电电压正常,+300 V 电压不正常,则故障在这部分电路,主要检测保险管、桥式整流电路、大容量高压电解电容等元件及市电是否正常。该电路的故障特征为无+300 V 电压输出、电源负载能力差。易损元件为保险丝、桥式整流电路、高压滤波电容、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尖峰吸收回路中的电容、电阻和电感。
  2.3 辅助电源的维修
  辅助电源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开关电源。只要ATX 电源一上电, 辅助电源便开始工作, 输出的两路电压, 一路为+5VSB 电源,该输出连接到ATX 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作为它的工作电压, 使操作系统可以直接对电源进行管理。
  通过此功能,实现远程开机,完成电脑唤醒功能;另一路输出电压为保护电路、控制电路等电路供电。+5VSB 是主机系统在ATX 待机时的电源, 所以当电源加入市电交流220 V 时,即使计算机未开机,应该有+5 V 输出,通过检测该点电压有无,可以缩小故障范围。若该点电压正常,则故障可能在主电源电路、脉宽控制电路或保护电路。若该点无电压输出,再测+300 V 电压有无, 若+300 V 正常, 则故障在待机电源电路,主要检测辅助开关变压器、自激振荡电路、整流滤波稳压电路。该电路的特征是当按动机箱的Power 启动按键后,计算机无反应,经测试+300V 电压正常,无+5VSB 待机电压输出。易损元件为辅助电源开关三极管(一般为场效应三极管)、三端集成稳压器、稳压二极管、续流二极管、输出滤波电容、自激振荡三极管、快恢复二极管、振荡电容等。
  2.4 主电源电路的维修
  主电源电路,采用它激推挽式电路,推挽开关电路是ATX开关电源的主要部分,它把直流电压变换成高频交流电压,并且起着将输出部分与输入电网隔离的作用。推挽开关管是该部分电路的核心元件, 受脉宽调制电路输送的信号作激励驱动信号, 当脉宽调制电路因保护电路动作或因本身故障不工作时,推挽开关管因基极无驱动脉冲故不工作,电路处于关闭状态,这种工作方式称作它激工作方式。当按动机箱的Power启动按键后,唤醒信号PS-ON 处于低电平,主控IC 内部的振荡电路立即启动,产生驱动控制脉冲信号,经推动管放大后,脉冲信号经推动变压器加到主开关管的基极, 使主开关管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 主开关管和主开关变压器一起产生高频脉冲信号, 经主开关变压器耦合到主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初端,主开关变压器输出的各组交流电压经整流、滤波和稳压后得到得到+3.3、5、-5、+12、-12 V 5 种直流电压, 输出到主板和其他设备,为计算机提供各种工作电源。该电路的几个关键测试点分别是开关管基极控制脉冲信号、开关管基极、集电极和发射极直流电压、开关变压器各路输出的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若+300 V 直流电压和开关管基极控制脉冲信号正常,输出直流电压不正常,则是该部分电路的故障。若只有某一路输出电压不正常,其余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则故障在该路输出电路整流二极管、滤波电感和滤波电容,若各路均无输出,则故障在开关电路。易损元件是推动开关三极管、推动变压器、开关三极管(一般为场效应三极管)、阻尼二极管、开关变压器、各路输出端整流二极管、各路输出端滤波电容、滤波电感、限流电阻等。断电逐一检查上述相关易损元件便能很快找到故障点,迅速修复电源。
  2.5 稳压控制电路的维修
  输出电压的稳定则是依赖对脉冲宽度的改变来实现,这就叫做脉宽调制PWM。PWM(Pules Width Modulation)即脉宽调制电路,其功能是检测输出直流电压,与基准电压比较,进行放大,控制振荡器的脉冲宽度,从而控制推挽开关电路以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该电路的关键测试点是由辅助电源提供的12 V 直流工作电源,脉宽调制脉冲控制端,脉宽调制脉冲输出端,锯齿波振荡信号,基准电压,取样电压等。若工作电源正常,开机时脉宽调制脉冲控制端送入一个低电平信号(电源唤醒信号)正常,但没有脉宽调制脉冲输出,造成电源不能启动,或者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则是该部分电路的故障。这部分电路的易损元件为脉宽调制集成IC, 电压比较器IC, 取样电阻、基准电路稳压二极管、振荡电阻和振荡电容等,通过检测和更换上述原件,能快速排除故障。
  2.6 保护电路的维修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当IC 检测到负载处于:短路、过流、过压、欠压、过载等状态时,IC 内部发出信号,使内部的振荡停止,主开关管因没有脉冲信而停止工作,从而达到保护电源的目的。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电路故障造成保护电路动作,或保护元部件损坏,电源不工作,这不是保护电路的故障,要把造成保护电路动作或保护元部件损坏的原因找出来,并加以修复,不能简单地将损坏的元件更换;第二种情况是保护电路误动作,造成电源不工作,主要是保护电路的取样元件变质或损坏,或者保护电路IC 损坏。这部分电路的易损元件为尖峰吸收电路中电阻、电容、二极管和压敏电阻、输出端稳压二极管、电压比较器、热敏电阻、限流电阻、保险丝等。
  2.7 PS-ON 控制电路的维修
  ATX 电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它不采用传统的市电开关来控制电源是否工作,而是采用“+5VSB、PS-ON”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只要控制“PS-ON”信号电平的变化,就能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电源中的PS-ON 控制电路接受PS-ON 信号的控制,当“PS-ON”小于1 V 时开启电源,大于4.5 V 时关闭电源。主机箱面上的触发按钮开关(非锁定开关)控制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状态,同时也可用程序来控制“电源监控件”的输出,如在WIN9X 平台下,发出关机指令,使“PS-ON”变为+5 V,ATX 电源就自动关闭。关键测试点是在开机瞬间测PS-ON 信号电平的变化,正常情况应有低电平信号,否则可能是电源开关损坏,易损元件是Power 开关[6]。
  3 结论
  关键测试点检测和易损元器件观测[7]的方法是快速准确检修计算机点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对+300 V 直流电压、+5VSB 电压、稳压控制电路工作电压、控制脉冲信号、基准电压、取样电压、各路输出电压、开机瞬间唤醒信号PS-ON 信号电平等关键测试点的波形和参数检测,能迅速确定故障范围,在对故障范围内的易损元件逐一观测就能快速找到故障元件,更换后修复电源。ATX 电源电路中常见易损原件主要有电解电容、储能电感、二极管、保险管、场效应三极管、集成稳压器、控制保护IC、电压比较器等元件。
该文章来至网络或用户,仅供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