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通病

楼主(2015-06-10):
可调电源在044A-0.38A跳变、假焊南桥 OK

Togehter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专业换电容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哦哦。就这么简短。。

网友:
.这个通病真心厉害

网友:
搞不懂啥意思

网友:
集成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真心醉了,楼主肯定忙。。。。

网友:
这个机子南桥还是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个通病直接秒了?

网友:
都不查条件就焊桥,还说是同病,楼主真是太神了,威武啊

网友:
这本干北桥才行,不过北桥,显存,南桥,CPU全是是灌了胶的,弄不好了就要费老劲了

网友:
这个通病真心厉害

网友:
好一个通病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到位还写得一手好字

网友:
不个、应该是南桥吧。。。这个应该是北桥啊 。。你加焊的时候应该是预热到北桥了。所以才有显示

网友:
呵呵  这个 我也遇见过    没想到是  通病

网友:
以后我也这么发帖子行不。

网友:
这个机器不加电的故障挺多的,定时掉电的故障真的不多,如果能修复,希望能把故障原因公布出来

网友:
这么简单 楼主为啥要加焊南桥

网友:
    这么简单  让我们新手如何是好啊  再说了   确定是做南桥?

网友:
这几北桥容易坏,南桥就没遇到 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