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40-A不认硬盘

楼主(2015-06-10):
天气热了,笔记本也骚得很,清尘的机也多起来大家都忙起来了,最近发贴的都少了。大家懂的,这段时间也没遇到几个什么修电路的机子,忙里偷闲发个贴子赚点人气。
机型:东芝C40—A,机子拿过来客户说开不起来了,上电开机找不到引导设备,进Bios查看下主板没识别到硬盘和光驱,报价开单留机。裸板拆下来对照其它现有好板硬盘口打了下阻值基本都差不多,上电测了下只扫到2.8V 左右的供电看来是供电问题了。
感谢迅维给了大家方便坛子里找到了图纸。查看图纸看到SATA供电是+5V,向前追到同PQ29转换而来,4脚只有2.8V,1256脚5V  看来是这个转换管不良不能完全导通导致硬盘欠压不识盘,看了下这种六脚单场管不好找料件直接一坨锡连上。装机测试正常。
最后机装完了才小纠结了下,看到连的这个PQ29就在内存边上早知道。。。
发上图给大家分享下下次遇到这机说不定不拆机内存盖打开一铬铁就搞定了。意淫下遇到好修的还像更好修的,只要钱不少就行,运气不好搞桥大热天的烤着难受啊。

补充内容 (2015-6-11 15:10):
这机子直连后不认盘问题是解决了,不过在测试机子过程种发现,只要通电按开关按钮后,光驱自动弹出纠结啊看来还得拆了重新改个管子上去。

网友A:
你好 你是把 4-5-6 一坨锡 搞死是吧??

网友:
同感天气热做BGA真受累。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B:
偏得一坨锡搞定吗?六脚的不好找,其它的飞个线也不难吧!

网友:
直接就秒杀了,图纸很重要

网友:
秒哥,这不是捡钱么?

网友C:
看样子是个供电的问题,现在这样的机器能报什么价格呢

网友D:
这好事,下次遇到连焊机都不开了直接用铜线绑它。

网友:
现在这天气上BGA是好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是把 4-5-6 一坨锡 搞死是吧??

就是,1256脚直连4脚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好事,下次遇到连焊机都不开了直接用铜线绑它。

晕倒,不会这么省吧,机子修好也得考虑下稳定性啊,最讨厌返修机。

网友:
还是月饼老大大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得一坨锡搞定吗?六脚的不好找,其它的飞个线也不难吧!

这么近还用飞线,连锡多美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个供电的问题,现在这样的机器能报什么价格呢

直接对客户修的还行,我这是从来不炒低价格的。具体的二张以上吧,说明了没意思了。

网友:
给你送钱来啦

网友:
lz   的图片高清无码啊!

网友:
我如果天天都是这问题修就好了

网友E:
不换管子有后遗症吗?

网友:
这样很不错,连锡好看,还能散热,虽然它不发热,哈哈,

网友:
这是最完美的结局了, 一般都要搞搞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得一坨锡搞定吗?六脚的不好找,其它的飞个线也不难吧!

牛B。。。。。。。。。。。。。。。。。。。。。。。。

网友:
这么聪明的做法,只有你想的出来,

网友:
直接一坨锡方便快捷

网友:
我怎么就没遇见过这种秒鸡。。。

网友:
不受控,不过受不受能用就行

网友:
真是一烙铁搞定啊,图纸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视。

网友:
有图纸就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
还是拆机修的好,免得客户看见了,你就打开个内存盖子,一洛铁就收二百块,客户肯定不干,机子留下的可以,客户在  还是要装装样子的.现在维修利润少   钱不好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换管子有后遗症吗?

没深入分析,看了下+5V  也是+5V-S5转换来的,+5V-S5也是触发后才出的应该没太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