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5从无待机到插电池大电流

楼主(2015-06-10):
thinkpad
e545 rev1.0 ,la -8127
一开始无待机无电流
飞线pq304 s级19v d级0.9v g级19v
把pq304s与d连起来可以开机,量电池接口无19v出来以为不会大电流
但是一插电池大电流,把pq304 pq305都换了还是一样大电流,
我对电路有点了解,但这个不知道了
如果不飞线无待机,
求助中

网友:
不是什么电路都可以飞线的

网友:
你的问题,我认为在充电部分
你可以试试拆掉充电上管,然后电池适配器都接上看看是否大电流。
如果没有大电流了,说明问题在充电。检查下充电反馈吧。srn srp脚

网友:
这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了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

网友:
305是什么管子,电池的放电管吗?

网友:
电池放电管坏了会出来这种情况的

网友:
E430 E545电容短路的多

网友:
从PQ304 G开始查!

网友:
能不能从头修啊,干吗飞线又解决不了

网友:
这个和充电电路很大关系,不要乱来

网友:
电池放电管和充电管理的MOS管坏都会引发该故障,检查隔保电路

网友:
先把先前的问题解决不要乱飞线

网友:
保隔这两个P管的G级是连接到充电芯片,修好保隔你这样要么把电池电感断开,用电池了

网友(2015-07-16):
插电池大短路一般情况没几个问题,,要么电池放电管,要么电池充电PWM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