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触发掉电再触发不了

楼主(2015-06-10):
如题,触发就掉电,测绿线高电平,再次触发不了。需断电后又可以触发 又掉电。

有时触发又显示。

触发怀疑是不是IO有电压检测引脚引起的检测故障导致保护。

求助。

网友A:
供电短路一般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短路一般掉电

绿线高电平,短路保护绿线会低电平。排除短路。

网友:
测下触发后主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绿线高电平,短路保护绿线会低电平。排除短路。

保护分为两种 一种是电源保护  一种是主板保护  电源保护 在实际测量的时候 是 低电平   主板保护 可再次触发    触发掉电 又分为4秒掉电 和立即掉电   4秒掉电 是 开关 排针等 故障  立即掉电说明 主板有短路  或者电源带不动负载 在此维修中 不涉及电源掉电

网友D:
最后建议楼主 去迅维好好学习  没有时间 可以远程  不想花太多钱 就买一本书   对自己有意 不至于这么苦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后建议楼主 去迅维好好学习  没有时间 可以远程  不想花太多钱 就买一本书   对自己有意 不至于这么苦恼

修了六年的板了,还要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分为两种 一种是电源保护  一种是主板保护  电源保护 在实际测量的时候 是 低电平   主板保护 可再次 ...

你说的都不是,现在这种新点的板我怀疑它的IO有3.3V 5V 12V 的检测电路。

你这种基础的理论知识就不要在这里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偶尔会点亮。

网友:
这个问题我维修过

网友:
应是主板中有短路的处所了,板子保护性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高电平,短路保护绿线会低电平。排除短路。

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保护 因为他不能再次触发 我没在意过 保护了绿线会是低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分为两种 一种是电源保护  一种是主板保护  电源保护 在实际测量的时候 是 低电平   主板保护 可再次 ...

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六年的板了,还要去学习?

现在的新版H55  H61以上的 各种各样的故障,跟以前修的G31  G41很多不一样,,,真的   很多完全不一样,用以前判断G31  G41的思路去维修H61会陷入死胡同,,我就修过一个B85插电自动上电的,,,一直以为是IO   换了很多个,,从 PSON跑线,,PSON也没有短路,,,都不行,,最后 是一个小小的问题,,,搞好以后第一次还是自动上电跑完 关机后就正常了。。。

网友:
厉害啊,其实看帖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网友:
修过修好了吗?

网友:
查下I/O PIN127 126 125 124 脚位吧

网友:
亦有一片同样的板,头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