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G5台式机开机无显

楼主(2015-06-10):
接到一台苹果G5的老台式机,开机会掉电,爆了电容,换上去之后刚开始好的,开始能显示,换了一下硬盘,显示器上没有显示了。求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显卡从新插拔过

网友:
换了硬盘是什么意思,换成你自己的了吗?需要重新做系统的。你首先得有个恢复盘。G5支持到10.5.8 你应该找个10.5.8的恢复盘,或者安装光盘做个MAC OS才好啊

网友:
客户自己换上原来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