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12P 三代无集显电压

楼主(2015-06-10):
ACER LA-7912P 2.0朋友接的板子说是不跑码,上电测各电压除集显电压没有,其它都正常了,这是三代
的CPU,BIOS他刷过了,按HM6X时序,当CPU收到PROCPWRGD后,CPU发出SVID信号给95831开启CPU供电,
CPU供电正常后开始跑码,在跑码过了内存以后,CPU再次发出SVID信号开启集显供电,就是说想要出集
电压要跑码过内存后才有的。先测一下CPURST#吧,测得U7的4脚输出1.05V正常 ,测得有一次SVID波形出
来,这下要去测内存条件:内存上的排阻数据波形也有了 (这波形没测得特别好有出来就行所以没理它),SMBUS也有波形, 在U11 SYS-PWROK和PM-
DRAM-PWRGD 都有3.3V,4脚PM-DRAM-PWRGD-R 1.5V也正常, 还是内存复位由CPU给的3.3正常 SPD VTT
DDR—REFA +VREF-CA都正常。现在连内存复位都有了,还没集显难道是CPU坏又去借一个CPU来试,还是
一样问题,CPU管理芯片95836手头上没料难道是它坏了吗,但是CPU发出又有一次SVID,这下没头绪了。

网友:
第一个图是SPD VTT

DDR—REFA +VREF-CA弄错了跑到第一张去了。

网友A:
95836相当于95831一样,都容易坏,不出集显供电掉电反复重启之类的,你可以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无集显供电比较复杂

网友B:
第二次的SVID很难测到。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
既然外部条件都已具备,那就换个芯片吧!

网友:
刷BIOS更换SB  更换CPU  lc   拆网卡  声卡     不行换主板

网友:
好难的感觉。。。。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各供电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个一样的问题1318不出CPU电压

网友:
我前两天修的一个华硕Y581C也是不出集显电压,刷了几程序都是一样的,都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次的SVID很难测到。你是怎么测的。

只测得一次SVID,第二次还没测得过。

网友:
维修是如此艰难

网友C:
我修到一个V5-471G也是集显不出电压,98536电源管理。三代I5的集显对地阻值才不到2欧现在感觉是U坏了,U是焊板上的,也转了一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一个V5-471G也是集显不出电压,98536电源管理。三代I5的集显对地阻值才不到2欧现在感觉是U坏了,U是 ...

我的CPU是可拆的,换过CPU了的。

网友D:
不知LZ修出集显了没有,现小弟手上也有一台和LZ一样的故障

网友:
一样的故障,我BIOS耍了,CPU也换了,还是不出来。不知道问题解解了没有

网友:
我去,现在的维修真是没有搞头了!上次修个cpu供电都没有搞出来,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LZ修出集显了没有,现小弟手上也有一台和LZ一样的故障

最后还是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836相当于95831一样,都容易坏,不出集显供电掉电反复重启之类的,你可以换个芯片试下

对,一般是芯片损坏造城

网友:
最好要用示波器打下集显电压

网友:
nanxiu难修啊

网友(2015-07-23):
哎呀别提了 我一台戴尔的5423 无集显 折腾好几天了 真是神一样的机子

网友:
楼主先换了芯片试试嘛

网友:
结果怎么样了 搞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啊兄弟,我也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