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个神问题 ,LENOVO Y470 只要按下键盘的CapsLK键就会断电然后自己再开机

楼主(2015-06-10):
今天碰个神问题 ,LENOVO Y470 只要按下键盘的CapsLK键就会断电然后自己再开机,只要不按这个键用起来一切正常,就连用USB键盘也是这样的问题,EC换了,BIOS和EC BIOS也刷了,现在无从下手了,有哪位大神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EC到键盘口之间的线路吧,我这样认为的

网友:
没人碰到过吗?本人从事这行这么久了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疑难杂症

网友A:
以前碰到过宏基的机子有这现象刷EC BIOS解决的

网友:
再看看其他的键会不会  会的话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这种事儿也被你遇到了,换板子吧。

网友:
是不是系统设置方面 的问题?先不装硬盘试一下。

网友:
不是键盘问题了 ,连USB键盘也这样会是键盘问题吗,也不是系统问题,就单独一个裸板点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宏基的机子有这现象刷EC BIOS解决的

BIOS从一片好的板上移过来也是这样的 ,所以能确定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键盘你又换过么,如果是正常损坏的话EC换了BIOS换了,那就搞南桥把,因为USB也是这样那就不好说了,在此之前还是重装个系统

网友:
好神奇的问题,坐等楼主给答案!快去研究吧

网友:
都是商家搞的鬼,要花钱买BIOS,让卖家帮你刷下就好了

网友:
看来这是个奇葩问题,从未磁到过,坐等LZ消息.....

网友:
跟客户报南桥坏了,客户还没回话要不要修,希望客户答应修吧!个人感觉应该是南桥问题,如果换了还不好那就真的邪门了

网友B:
你接外接键盘的时候内置键盘接了吗?EC第二脚KB_RST#这个信号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接外接键盘的时候内置键盘接了吗?EC第二脚KB_RST#这个信号查了没有?

外接的时候没插

网友:
估计还是键盘 线路 EC的问题

奇怪的问题

网友:
把EC边上晶振换一个试试

网友:
说实话,修电脑这么多年这种故障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和月饼老师一起等答案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以前修过DELL某一型号,拍键盘就死机,其实是键盘下面PCB上的绝缘纸磨损,一个贴片电容露出来一点,按压键盘就短路保护断电,电工胶布一贴就好。

网友:
先装个系统测试下,不行换键盘在 测哪里是否线路问题引起的

网友:
楼主一定要公布答案啊!不能捏着哦l

网友:
等待楼主维修好 看结果

网友:
有大写的LED灯吗?查查灯的线路

网友:
USB 键盘同样故障,不可能EC 坏了吧。细查吧 有可能细微的电路短造成

网友:
果然太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