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PCU短路 阻值只有75

楼主(2015-06-10):
5VPCU短路 阻值只有75,一般都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晚上有烧鸡吃了。。

网友:
确实这样只有烧最快

网友:
75个值不一定短路了啊

网友:
新款的机器还是老款的机器啊

网友:
USB 电路,内存,CPU供电电路,5V转换电路啊

网友:
有图查最易短路的大功率器件,没有图快捷的方法就是烧机了。

网友:
烧机电流只有0.05,摸不出哪里热,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正常时300多,拆掉51219由0变成75

网友:
断路法排除,也可烧鸡。但烧鸡要注意限压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上有烧鸡吃了。。

楼主修好了记得请老师吃烧鸡啊

网友:
对比3V阻值了吗?新机器低的话有可能是正常的,看下5V的后继短路了没有

网友:
短路啊哥

网友:
烧不出来  ?就得查与他相连的芯片了 繁琐的步骤

网友:
什么机器 短路就是排查
烧机效率些

不过你要确认75的阻止是不正常的

网友:
已经找到了,是独显电源管理芯片62882的问题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这个机器真是一波三折,现在还没好呢,本来已经修好了,只是5V的电感发热,换了个51123A惹出麻烦,先是eC 烧了,后来5V有短了,不出REF和线性3V5V。 这是个进水机,估计是芯片没焊好吧,哎。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怀疑有短路就用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