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m4n68t le v2主板掉电 喷子绕道。别瞎逼逼

楼主(2015-06-10):
主板型号M4N68T LE V2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
维修过程如下。顾客来的时候时候反映说主板自动掉电。。经过仔细测试实际故障是主板不定时掉电,有时是上电果断掉电。有时跑马掉电。进系统是一半突然掉电。。这尼玛。。破机器故障真有点多。。。我也是醉了、、
1.断电后一一测试了USB接口。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
2.于是装上CPU假负载,接上ATX电源短接开关针上电。
3测量了一下主板的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都是正常哒。
4.供电正常后测量O-ATX-PWRGD,P-VCORE-PG,个信号都正常,
5.测量温度检车信号,H-THERMTRIP#,HT-VLD都正常。
6.于是就试了一下更换了一个I/O芯片更换了南桥,故障还是依旧。。。我了个神,你放过我吧。
7。更换了IO芯片之后开机进行3D测试20分钟左右又恢复了原故障,所以又把故障锁定在电压不稳地。或电压不正常,或电压检测不正常导致的主板故障。
8.再次给主板通电,测量IO芯片供电,时钟信号正常,拆除75235故障还是依旧。。。大神快来救救我吧,,呜呜
9.这时候彻底没有思路了,这一切都正常,为啥还会掉电,于是向大师请教了一下。仔细看了一下点位图。发现很多点位都连在IO芯片上,会不会对供电的检测有影响呢?
10.先测了一下是否检测到电压有问题,当测到98脚的O-12V-IN电压时发现偏低了,为0.2左右而正常电压为12V
11此信号应该为IO芯片对12V电压的检测信号,于是又想检测信号真的会导致IO芯片出错掉电,保护呢。这个信号是由12V电压经过电阻OR435和OR4349分压,电容OC4331滤波后传送到IO芯片的98脚进行检测的。
12.于是先拿起风枪干掉了OC433出电容换了个新的测试了一下电压恢复了正常,鲁大师3D测试半小时无掉电,,警报解除,,,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网友:
这种不定时掉电相对来说是不好修的!楼主心挺细的。

网友A:
这个主板多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长姿势了。

网友:
修的很好,这个问题很多都没注意的,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这板子容易虚焊,加焊桥就姓了

网友:
ASUS台机主板反复重启,转一下就停等等故障有很大一部分是IO对电源的检测不正确。有些不定时重启或蓝屏也见过是检测电源引起。进到BIOS中有时可以看到电源5V显示红色的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多是北桥虚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主板是独桥吧、。

网友:
长见识了 少见 的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经验,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撸主牛逼了

网友:
没遇到过,先记下

网友:
看过一篇和这差不多的,一查还是你先发表的,不过人家的是精华哈

网友:
楼主怎么这么牛

网友(2015-07-10):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我的泪为谁飞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15-10-20):
我还有一个这板是开机不跑马 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