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反映摔了之后声音了。

楼主(2015-06-10):
客户送修iphone4 反映摔了之后声音了!维修步骤:试机!其他功能正常!无铃声!无童话声音!判断音频U60的问题。

拆开屏蔽罩!发现U60都有裂痕了!果断更换之!拆装U60的方法跟前面拆装U62的方法一样!一定要耐心的等到U60里面的焊点融化了!轻轻挑起来!拆之前做好隔热措施如下图!拆下U60之后 除胶跟前面的一样!  耐心用锋利的刀片捣碎那些硬的黑胶!再慢慢清除干净!再次强调:磨刀不误砍柴工 花多一点时间清除焊盘的胶 不要心急!完美的清除好胶!就成功了90%了 如果心急的弄掉几个焊点 再来飞线的话就话的时间要多N倍了!而且就算花多了N倍的时间 还不一定能搞的好!都有可能报废了这个机子!所以!重中之重是“耐心”。

网友:
预防措施做的很好!

网友:
胶布粘的真多啊。 我对于胶比较没办法,还需要多练啊

网友:
苹果主板,手工必须要练好才行。

网友:
打了胶的主板不好理修,楼主手工不错

网友:
我也一定要好好练习手工

网友:
楼主所言极是

网友A:
楼主你好,小弟最近也在练这个焊工,小弟想请问下你个问题,你那个包的黄黄的那个膜叫啥,我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小弟最近也在练这个焊工,小弟想请问下你个问题,你那个包的黄黄的那个膜叫啥,我忘记了。

高温胶带

网友:
不紧要耐心还要注意掉件,不小心还会故障扩大化,所以要给客户提前声明,否则修不好还要赔钱

网友:
隔热做好,防止周围的芯片冒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