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1s 没有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5-06-10):
HP 4431s  版号:6050a2411501-mb-a02   裸板通电待机有0.02 开机指示灯有时亮有时不亮  测3V 5V在通电瞬间是有电压的   但是马上就没有了.  待机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是180欧姆    从3V5V电感断开后级电路 有3v5V输出       怎么去一步一步的排除后级电路...

网友A:
不一定是后级问题,芯片不良也可能

网友B: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伺候。

怎么接电进去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后级问题,芯片不良也可能

换了俩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后级问题,芯片不良也可能

换了俩个还是一样.还是全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伺候。

现在是断开5V电感 就有3V5V电压  是不是断开5V那里接电压烧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断开5V电感 就有3V5V电压  是不是断开5V那里接电压烧鸡

5V电感后端接电烧机。也有可能是滤波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电感后端接电烧机。也有可能是滤波电容。

接了5V进去   没有反应 电流显示000   难道不是5V后级短路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电感后端接电烧机。也有可能是滤波电容。

我测USB 端口有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了5V进去   没有反应 电流显示000   难道不是5V后级短路拉低了

不可能吧?电流显示000   那是有断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电流显示000   那是有断路啊。

有断路的话应该有3V5V才对  那为什么断开5V电感就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断路的话应该有3V5V才对  那为什么断开5V电感就有电压了

可能是你接线有问题或表电池没电了。

网友:
自举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