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主板风扇不转

楼主(2015-06-10):
朋友的机子,说开不了机。

将主板(GA-G41MT-S2P)从机箱里取出,用自己的电源的测试,短路开机针,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不会转。

学着网上的例子,用万用表,调到蜂鸣档,用黑笔接触CPU供电的12V针,红笔逐个接触CPU插座周围的场效应管,当红笔接触到标识为DQ18和DQ21的脚时,会蜂鸣。

我是新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A:
那就拆下来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拆下来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您好,

已经将主板从机箱里取出来了喔。

您指的“拆下来测试一下”,该从哪里着手呢?

网友B:
CPU12V短路了 换场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12V短路了 换场管

搜索以前的帖子,

说如果是CPU 12V短路,那不接入CPU 12V的供电插头或取出CPU,短接开机针后,至少电源风扇会转的。但我这个例子是,取出CPU和不接入CPU 12V的供电插头,电源的购房还是不会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拆下来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不触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索以前的帖子,

说如果是CPU 12V短路,那不接入CPU 12V的供电插头或取出CPU,短接开机针后,至少电 ...

那就是触发电路的问题,先从待机开始入手,再查IO的触发信号:五大待机条件,三个触发信号!!!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D:
要是不插12V也开不了说明不是12V短路,...万用表蜂鸣档测PEI-E    B10脚3VSB是否对低短路要是短路先把网卡拆了,其他的说多了估计楼主也听不懂 B10脚是靠PEI这边第10个脚位

网友E:
到维迅去买本书,(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你会学到好多东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到维迅去买本书,(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你会学到好多东西的

我也想买。

但看京东上的评论说这要有一定的基础,否则看不懂。所以,没敢下手。

网友F:
你测得是哪个级啊?下管的S都接地都响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测得是哪个级啊?下管的S都接地都响很正常

不我懂喔。

用手电照着看,那会响的芯片表面有“4921N RA02”的字样,旁边的是“4935N RA01”。

“4921N RA02”是这上管吗?

网友:
在板上测试响不表示坏。要看测的是哪个脚啊。

网友:
场管击穿有短路了,排除看哪个管短路了

网友:
这个是12V和核心供电短路了。。。某个上管有问题。。。击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

但看京东上的评论说这要有一定的基础,否则看不懂。所以,没敢下手。

书还配有光盘,基础也有。听别人说干嘛。想学就不怕花这个钱

网友:
没按开关前,用万用表测下ATX绿线电压是否是5V,如果有5V,先按下开关,测下ATX绿线电压是否被拉低,如果没拉低就是不触发,如果拉低就是有触发,为主供电有短路,如果不触发,先查待机条件,再开机电路,按时序查。。。。。,楼主要先学习了,不然无从下手的。

网友:
没有其它的问题就飞个电压过去嘛

网友:
先用万用表对电源接口的紫色线、红色线、橙色线、黄SE线对地打阻值,一般为300欧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书还配有光盘,基础也有。听别人说干嘛。想学就不怕花这个钱

您好,Jane17。

已经在京东网站上买了您推荐的这本书了。不过,现在领悟得慢,还在看着第1章。

网友:
学习中,不触发,可以看5大待机正常不

网友G:
把cpu供电拔了  再次触发试试

网友:
好好学习!小伙子。。先把基础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cpu供电拔了  再次触发试试

您好,

我把四口的CPU供电拔了,短接开机PW+针,还是不能触发。

网友H:
点开机排针后看绿线是不是低电平,如果是就是供电有短路,如果绿线还是高电平,你可以短接绿线和黑线看转不转

网友:
你以为这样求助就能修好你的板子么?我也是醉了
看来你是一点基础都没有,连学徒都不胜,还是别把故障扩大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

但看京东上的评论说这要有一定的基础,否则看不懂。所以,没敢下手。

买书几十块,随便弄好一张板就回本了~

网友:
怀疑CPU供电短路那就拔掉4P插头开机看能不能触发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不插12V也开不了说明不是12V短路,...万用表蜂鸣档测PEI-E    B10脚3VSB是否对低短路要是短路先把网卡 ...

感谢您的回复。

量PIC-E上栏的小洞洞,从左往右数,第10个,万用表蜂鸣档测试,不会响,好象对地不会短路。

网友I:
不装CPU.接上电源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装CPU.接上电源看有什么反应?

感谢您的回复。

不装CPU,接上电源,短接开机针,电源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开机排针后看绿线是不是低电平,如果是就是供电有短路,如果绿线还是高电平,你可以短接绿线和黑线看转不 ...

感谢回复喔。

主板接上24口ATX电源插口,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会转喔。

网友I:
如果没有什么反应。那就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没有什么反应。那就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谢谢答复。

正在找“触发电路”的相关资料。菜鸟学习中。

网友I:
看看IO是什么型号。南桥是什么型号如果是GB的桥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看IO是什么型号。南桥是什么型号如果是GB的桥有可能是桥坏了

IO芯片表面有:IT8718F-S 1051-LXS NCE55CGB W的字样。

南桥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因为有散热片遮着,查技嘉网站上的资料,说是ICH7(South Bridge: Intel® ICH7)。

网友:
南桥坏了,换桥

网友J:
不是场管吧,要是场管问题直接就保护了

网友:
管子短路了吧?   现在主板  是不触发还是什么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不是场管吧,要是场管问题直接就保护了

感谢回复喔。

请问是哪个场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喔。

请问是哪个场管呢?

  不知道你打的是这两个MOS管的哪两个引脚,这两个mos管分别属于CPU供电的其中两项,你同时打到D极的话肯定是通的。可以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一些大家好帮忙给你判断

网友: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上管的D极,黑表笔接G极,二极体值要和其它几相供电的二极体值一样,一般在5xx-6xx之间,数值相差2以内算正常,下管也是一样。

网友:
蜂鸣不等于相连。  打值把,

网友:
换风扇试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