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各位换屏幕报价都怎么报

楼主(2015-06-10):
今天碰到个换小米3屏幕,这个是总成的,我报价才300,他居然说贵···,各位你们都怎么报价

网友:
一般是成本的一倍左右

网友:
我这边一般就是80-100的利润 ,有时六七十也可以,低于50不考虑

网友:
楼主是顾客吧?

网友:
如果显示屏可以显示,报价200-220

网友:
不用看别人如何报价,自己觉得够的上就行。毕竟不同地区采购价都不一样。

网友:
内屏如果是好的,可以拆下来拿去兑换好屏,我一般兑换200多点

网友A(2015-07-13):
我一般能有60以上考虑不然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能有60以上考虑不然不接

这个数,只能素昂手工费,不高

网友:
我能说看人报价吗。每个地方也不一样。

网友:
最少100以上嘛,少了怎么玩?

网友:
300这个价 如果你周边有一样做手机的 你的就是贵了 做不下来的。但如果周边就你一家,那就没问题

网友:
就是这要看内屏有没爆,显示正常,可以少收点,内屏不显示了最少50-100利润,老大们谁有爆屏我这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