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D3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5-06-10):
客户抱整机过来,检查确如客户所说,不定时重启

有时在桌面,有时在支行程序,
挨个更换每个配件,确定主板有问题
拆机维修,直接更换了南桥还是不行
在经过了无娄轮测试过后,无意间接触到了这个电容

很烫
拆下来的电容 :

更换了,测试了一个小时了还没有重启(之前半小时内必须重启)

网友:
感谢楼主发帖。

请问,图中那个电容旁边的,就是南桥芯片吗?

那换一个南桥芯片,物料成本大概是多少呀?

网友:
固态电容坏了  呵呵

网友:
楼主,可能还有问题,再找找吧,面板开关,之类的

网友:
楼主 真是捡到了  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种

网友:
直接用眼观察器件没有异常后再用手触摸也能起到事半功倍效果

网友A:
这个是钽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钽电容吗?

这个事固态电容。

网友B:
固态和钽电容有何区别啊?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  我先把复位键拔掉再测机

网友:
还没遇过碰电容可以好一会儿的

网友:
这个电容隐藏很深,外表都看不出怀孕。

网友:
这样的电容很不容易发现

网友:
感觉有点简单了,你不查一下他是干嘛的么?

网友:
这个是5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和钽电容有何区别啊?

银牌维客 你开玩笑吧 还是灌水

网友:
运气 也是 实力的 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