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 板号:K43SA 独立显卡板

楼主(2015-06-10):
二修机 独立显卡小板、板上的2个管子没了 请有此板的兄弟帮忙看看标示圈 这2个管是什么型号 万分感谢

网友:
右边那个管子应该好代换的。。只要分辨出是上管还是下管随便料板上的U供电管就代换了。。左边那个不好说了。。。

网友A:
高亮一天希望有人能有一样的 给你帮助

K43是独立显卡板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亮一天希望有人能有一样的 给你帮助

K43SA是有独立显卡板的,K43SV  K43SD  K43LY  没有。

网友B:
楼主板显卡板 板号给我 我帮你看下有没有装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亮一天希望有人能有一样的 给你帮助

k43s 2.0才是 独立显卡小板 其他版本都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板显卡板 板号给我 我帮你看下有没有装件

MGM_66730 BD REV 2.0

网友:
本来就没有的

网友C:
我的现在开机键盘灯有,屏不显,显卡板上3。3  1。8转换都有,还是不显示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现在开机键盘灯有,屏不显,显卡板上3。3  1。8转换都有,还是不显示哪里问题?

电流 多少 有跳变吗

网友:
这两个位置上面就没有东西,我的板子上是没有

网友:
板号是多少啊

网友(2015-07-17):
本来就没有

网友D: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客户不修拿走了

网友E:
晕倒,不修拿走了,最郁闷的是,修好了,客户又说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倒,不修拿走了,最郁闷的是,修好了,客户又说不修了

那样的话 我做几个故障 很少有人能发现的